楼主(2013-10-05):
如图所示,在安装CX-ONE的时候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然后在网上收集教程求助,但知道的人和资料寥寥无几。于是,便自己尝试。因为下载下来的文件实在太多,刚接触怎么可能会知道如何安装呢。经过失败几百次后,软件终于在本人的蹂躏下安静地安装ing。,等待的结果当然是完美成功啦。哈哈,废话少说,因为版本不尽相同导致存在的问题也不同,解决方案也不一样。小弟我的观点仅供参考,但我确实是这样就解决问题。
一直出现“无法安装net framework 1.1,请在重新安装CX-ONE前手动运行DISK里的XXXX 等”,如图所示,我的解决方法是少安装了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对如果还不能解决的你深表遗憾。

网友A:
用格式化光盘安装的系统,不要安装所有360的产品。

楼主:
版主,你的意思是?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也是没有安装NET SP1.1的提示,解决方法是启动了西门子,三菱,罗克韦尔的软件进程后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C:
光盘当中是有net framework 1.1的安装文件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试着手动安装一下.netFramework1.1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4-17):
表示遇到同样情况···
正儿八经的~

网友E:
换成win7,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