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IDA冲床的触目屏程序

楼主(2013-10-05):
求AIDA冲床的欧姆龙触目屏程序

网友A:
自己用数据线读出来就好了,aida不加密的。
就是有加密的,读不了

网友B:
你是不是这个

网友B:
你是不是这个.

网友B: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画面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好像不能直接用的吧
App2 .rar

网友C:
有电路图纸吗?谢谢上传一下啊
什么电路图

网友A:
你的机床的型号是什么啊?可能不通用的。

网友A:
AIDA是不加密的,你要设置屏幕为传送模式才能读取。

网友A:
按住左上角不放,跳出系统菜单,里面有传送模式。
我问过厂家过来的人 他说是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坏了都只能叫他们过来换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我没有电子挡说明书. 冲床型号:NC2-2000(2)E

网友A:
NC1-600(2)E的触摸屏和PLC我都读出来过的。MPC的数据我也调整过。你的触摸屏是NT31系列的吗?
是的 这个能读吗?还有你有MPC的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