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旋转,位移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3-10-06):
请教各位大师:ROR,ROL,RCR,RCL,WSFR,WSFL等位移指令怎么编写不了梯型图程序?

网友A:
仔细检查输入的指令是否正确,还有该CPU是否支持此指令。

网友B:
看指令手册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哪个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