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关于三菱伺服MR-J2S-10B1的问题,麻烦各位前辈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06):
有一台设备今天开不起来,过去看了一下发现上面显示Ab,查了一下好像是参数丢失。由于以前没弄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款MR-J2S-10B1上面没有按钮,就是说必须要依靠连接线用电脑输进去。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前辈:1.不知道这根连接线的端口型号是什么?2.有没有电脑上是USB接口的?3.还有就是电脑上的软件应该用什么?

网友A:
电脑设了也没用!
检查定位模块跟驱动器之间的通讯线!检查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