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模块输入请教

楼主(2013-10-06):
您好:我有EM231(6ES7 231-0HC20-0XA0)和香港昌晖SWP2002 C40数显表:EM231要求0-5V电压输入时,输入阻抗>10MΩ,而SWP2002 C40要求输出能力<250Ω,请问能否用SWP2002 C40的输出作EM231的输入?谢谢。

楼主:
行不行啊?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输出阻抗是仪表的参数,为了传的远,把输出电压尽可能大的加到设备EM231的输入阻抗上,所以小的好;输入阻抗是EM231的,所以大的好;所以没必要考虑这个

网友B:
可以在SWP2002 C40的0-20mA输出端子并接250Ω电阻变成0-5V输入到EM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