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QD75MH4与J2伺服

楼主(2013-10-06):
三菱定位模块QD75MH4能发脉冲给J2驱动器吗,我怎么看手册上QD75MH发脉冲的接口没有说明啊,难道QD75MH系列的定位模块不能通过接线发脉冲吗
QQ 20471661

网友A:
三菱QD75MH4是用SSCNET接口通信,是三菱内部协议通信,连接线也是三菱公司自己做的,拿来直接用就完了。至于通信的具体内容无需过多深究,只需了解其每个缓冲存储器的内容及读写方法就可以了。脉冲不是靠硬接线而是靠通信将脉冲串发给伺服器。实际使用时可以通过三菱GX configurator-QP软件和GX works2对它和伺服器的各项参数进行设置即可使用,或者直接用梯形图程序中的TO和FROM对其缓冲储存器及伺服参数进行读写。
lvhonjun

网友B:
QD75MH4是走光纤通信的,你要发脉冲的要用QD75P或QD75D,走通信的用QD75M,和J2B系列通信。
QD75MH是和J3B系列通信的,其他系列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