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

楼主(2013-10-06):
请问屏蔽线是两端接地、一端接地、不接地那个方式好啊,为什么?有酬金 。18694910142号码

网友A:
一般来说,屏蔽线是单端接地的为好。单端接地,不能形成闭合回路,强制屏蔽层上的每一点电位都为0电位。
两端接地,屏蔽线和接地体之间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屏蔽层内的导线产生的电磁场会在屏蔽层感应出感生电动势,因为你两端接地,这个电动势就会产生电流,电流流动产生电磁场向外部发送。同样外部的杂波也会在屏蔽层产生感应电动势,产生电流,从而干扰屏蔽层内部的导线的电流。而且如果两端接地时,接地体之间存在电位差时,也会通过这条屏蔽层流通电流,也干扰了信号。
不接地,就是没有屏蔽了,当然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