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一个11脚计数器DH48J-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06):
求指教一个11脚计数器DH48J-A的一个问题,这个计数器的接近开关是接npn还是pnp,另外接线图上6和7脚端子显示的是6vdc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应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用,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次,应是常开的吧,后边是6V直流电压吧。
学者

网友B:
把接线图发发来看看!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楼主:
看到了吧,就是那个6和7号脚。

网友C:
上面那个应该是PNP,下面那个应该是NPN,7-8的6V是光电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下就清楚了。
热心助人!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其中7号脚跟11号脚是通的,6号脚全不通。6和7基本没电压输出不可能跟光电开关供电,仅此而已,不知道厂家设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难道这个计数器提供了6v到12v的电压供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使用,如果接近开关的电压也是6v也能接在6和7号脚上做电源给接近开关供电吧吧,我这么理解对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