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6):
    本人用松下伺服软件PANATERM通过USB线设置松下J系列伺服驱动器参数,但电脑和驱动器连接不起来,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测一下迷你USB有无问题,今天我在调A5的参数。连接很容易。

楼主:
谢谢铭杰工控,但我用USB链接松下C30T可以,不知咋回事

网友B:
要么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C:
松下的软件就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了,你最好找个干净的系统装软件,然后不要装基他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