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项目的遐想?

楼主(2013-10-07):
各位大侠,小弟想用一台PLC和一触摸屏用RS485通讯控制20台不同型号品牌的变频器正反转停止,及频率的改写及频率;电流的显示。不知能否行。希望大侠们赐教。还有能否在与无纸记录仪通讯显示温度,压力,流量什么?能行的话推荐一下用三菱什么型号PLC。先谢各位工控大侠了!

网友A:
20个品牌吗,你要查下他们的通讯格式是不是一样才行啊

网友B:
理论上说32个节点可挂31个.不过一般不超过7个.

楼主:
有大部分是同品牌型号的。

网友C:
这问题有点玄乎!!!楼主不妨一试,但是也给自己留条退路,一旦不成功可用其他方法实现,但是成本需要留意!!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完全可以,只要变频器能用485通讯,触摸屏跟PLC 的编程口连,PLC扩展485板跟变频器连,PLC做主站。或者触摸屏做主站,所有的都用485连。
各位大大,不知道我说的可行否?

网友E:
变频器能支持通讯,用RS485可以会很慢,用以太网应该没问题.前题是变频器也要有以太网功能

网友F:
如果用PLC的IO点控制变频器,再用PLC模拟量采集频率和改变频率N台变频都可以控制,PLC没必要直接和变频器通迅。

楼主:
哦,谢谢指教。这个不知老师做过没?真有这个项目,设计院设计用DCS,老板感觉成本高。想用plc.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一定要用三菱的PLC去控制吗??如果用其他的PLC去做控制行不行??还有你最好把你那里的那些变频器型号和厂家写上来,还有你需要的功能一并说清楚!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希望楼主成功后,别忘了分享。

网友H:
直接用电脑控制,用Labwiew写程序框图。

网友I:
我以前做个类似的项目,屏和PCL 、变频器一起通信,可调同步的速度,但感觉有点慢,

楼主:
变频主要易控,欧瑞,英辉腾都37KW的。主要是正反转控制,能调节频率,显示频率,电流。我是一台机器同时用两台37kw控制俩电机。10台机器是差不多要同时在运转的。最好用一个触摸屏控制。分10个画面。还有我一台机器有三到四个模拟量。一流量。一个压力,一个压力。最好也能在触摸屏上显示,能把这些显示的频率电流流量压力温度数据上传到上位机保存。
不一定用三菱的,只是我对三菱有点了解。

网友J:
如果通信格式字都一样就没问题 ,不过程序肯定会很复杂,因为每个牌子的变频器的通信信息帧都不同,
爱家爱china

网友K:
只做过15台同品牌的变频器通讯 用的DP。。。做柜子 哪有用好几种变频器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所说的是不是一测试设备??还有你需要这样的动作?最好做个项目说明,不过你说的这些用PLC完全可以解决!我做过类似的项目。

楼主:
本就用变频调速,速度调好一般就是启停,正反都不要。只有在设备故障时,可能要用一下反转。其他的就是显示检测。原先设备分几批购进。现在想整合到一起。所以变频品牌有好几种。现在控制是把变频面板远传出来操作的。现在因安全方面及新厂房原因。想采用PLC及触摸屏控制。

网友C:
既然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用PLC完全可以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