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4-20ma 输出的压力传感器能接多长的线?我有个项目,传感器到控制箱有100米左右,两线制的接法可以吗?DC24V。有人做过吗?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1.問廠商
2.可在傳感器量輸出電流
  再把線接上 到末端量輸出電流
  看兩者是否相同?

网友A:
解決方法 :
1.加中繼器 (輸入4~20mA  輸出4~20mA  )
2.修改校正參數

网友B:
同意楼上做法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C:
可以,信号经过质量好的隔离器后,如出现信号漂移或不稳定 ,试试在隔离器的输入信号加1uf,50v的电解电容

网友D:
100米应该是可以接的

网友E:
主要你的线缆要好,阻抗要低,不然信号会出现衰减的,我试过最长的也就20米左右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方法 :
1.加中繼器 (輸入4~20mA  輸出4~20mA  )
2.修改校正參數

什么品牌的中继器,介绍一下

网友F:
做过200米没问题

网友G:
我做过0-10V模拟量传输距离340M,采用3*1.5双层屏蔽线,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品牌的中继器,介绍一下

例如 :
4-20mA一入二出信号隔离器  類似設備 可將訊號輸出距離延長
http://www.ybzhan.cn/Product/detail/6700873.html

但一般只會用參數修改校正

网友H:
中间加信号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I:
100米恒压供水,亲测,正常

网友J:
超过20M就干扰严重

网友K:
引用楼主hkwangxghs于2013-10-07 09:12发表的 4-20ma 输出的压力传感器能接多长的线 :
4-20ma 输出的压力传感器能接多长的线?我有个项目,传感器到控制箱有100米左右,两线制的接法可以吗?DC24V。有人做过吗?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解决。

一里地没问题

网友L:
用屏蔽线  完全可以

网友M:
4-20mA  300米  无损  毫无压力。才100米。。。怕啥啊。

网友N:
电流信号衰减的很少,抗干拢能力强,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O:
用好点的屏蔽线,我们厂现在用的就超过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