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突然有一天,要用GX Works2软件,可以打开软件但新建文件时显示内存不足.不知是什么原因,已经删除软件并安装好进好多次还是同样问题.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脑配置过低,或电脑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B:
net2.0损坏或未安装

网友C:
新店开张,零风险购物:30天超长无理由退换货。
您只需付快递回我这儿的快递费
用作PLC:
1。直接使用三菱软件编程:FXGPWIN
编好之后生成PMW文件。
2.再用叶工的软件将PMW转换成HEX.
3.在线将HEX下载进国产百元级PLC系统。
24V电源加开关电源芯片整流。
稳定,压倒一切!
用作单片机工控板主要特点:
1.完全兼容 8951指令。
2.速度快12倍的STC单片机。
3.带EEPROM功能,1K以上,可存储掉电数据。
4.11.0592M方便通讯。
5.带ISP功能,只有高档arm机才有的在线烧写功能,在这里轻松实现。
6。板载烧写组件。
7.18个输入点,12个输出点。适合小型机多输入少输出的特点。
8.所有输入都是低电平有效。输出开关。
9.24V电源,工作完全光电隔离,工作更可靠。
10.24V可以用19-26V之间,宽驱动电压。
11.硬件支持叶工的《梯形图转51单片机换软件》(软件请联系叶工购买,支持正版)。
12.所有端口LED指示,设备状态一目了然。
13.所有端口清楚标示出所使用的单片机P口,如IN17,OUT32,分别表示p1.7,p3.2.
14.ISP在线编程,接上编程线,关一下设备电源,再开设备一下电源,三秒内即可完成。极速完成。

QQ:393233172 王生

网友D:
唉,广告做到论坛上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重新安装一下NET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重新安装一下NET4.0.

net4.0不适合,要net2.0才行的。

楼主:
哦,好的,谢谢.再试一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重新安装一下NET4.0.

重新安装NET2.0可能会失败,很大程度需要系统还原或者是重装系统

网友F:
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G:
需要还原系统   在重装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