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请教各位
   有没有能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位置的驱动器。有个设备原来是用直流电机,现在想改用伺服,只给了个0~10V的模拟量。或者谁有更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
一般的伺服有三种制方式:速度控制(模拟量指令),位置控制(肪冲指令)和转矩控制(模拟量指令),模拟量可以是0~10V的电压或者0~2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伺服有三种制方式:速度控制(模拟量指令),位置控制(肪冲指令)和转矩控制(模拟量指令),模拟量可以是0~10V的电压或者0~20MA电流.

我是想用模拟量来实现位置控制,给0~10V模拟量,让他在0到180的范围内做角度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C:
加个PLC做转换吧,模拟量输入,自己计算然后发脉冲就可以达到

QQ:84818626

网友D:
不知用的如何,是用在电子送经上的吗?
用PLC转换是行,就是价格高啊!成本高,没有市场啊!

网友E:
FX1S-10MT才五佰来块钱贵什么?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FX-1S估计成本也不低,必须要加模拟量输入,估计大概要800块,这个的建议用国产的PLC,有模拟量和[PLC一体的,估计在500元左右。
但是我接触的一些做设备的厂家,有些的就是连200多元的文本都不舍得使用,

QQ:84818626

网友F:
用模拟量控制器,也就是一块仪表,输入模拟量输出数字量。

楼主:
就是用PLC 加模拟量模块做比较时,信号有延迟,感觉不是很理想,并且设备是用远程控制,模拟量发出端离控制房比较远,信号有些不是很稳定。生产时模拟量还要随时调整的。所以就想直接给伺服驱动器个模拟量信号能否做到角度控制,模拟量变化角度也变化

网友G:
简单,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做,用模拟量口读取0-10V,然后转换转成数量的位置值,这种用法多吗?如果多的话,我们将这个功能集成到伺服驱动器内。

网友H:
用脉冲控制位置比较好,买三菱PLC直接找本站站长吧,站长为这个论坛做了不少贡献,大家还是该支持一下。
重庆国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公司,拥有一支集研发、制造、销售和管理人员为一体的精干队伍。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经验,“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研制出合乎客户需求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敬业的国英人,始终以“严要求、优品质、高服务”为宗旨,以“国际化、标准化、专业化”为目标,热情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
联系QQ1044139818.本公司长期招聘兼职业务员,欢迎各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为我们提供业务信息,一起去参与竞标。然后高额分成,做完一单,现金结算。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FX3 U PLC 带J2S-350A的驱动器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实现我想要的效果,
这个是做一个风门的开合控制的,控制系统那边只给了个0~10V的模拟量。我是PLC+4AD模块将模拟量量化成角度0~180度,
伺服启动要有个启动信号,这就要检测模拟量信号有无,可是这个模拟量是要随时调整的不知道上限比较会有延时。对实际应用来不是很理想。所以想模拟量直接控制伺服位置的方式是不是更好。

网友I:
a/d模块采集电压,转换为数字量脉冲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