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 64位系统PLC装不上

楼主(2013-10-07):
W7 64位系统PLC在台式用得好好的,
国庆买了个笔记本装不用不了,
听说是不支持W7 64位
有支持的PLC软件吗,
没有我还得换系统了.....
唔唔....

网友A:
我用的就是WIN7 64位 三菱 PLC 伺服 运动CPU 等常用的软件都装上去了

网友B:
我的也是WIN 7 64位 旗舰版 FXPLC CAD 2009全部搞定,无压力 推荐GX Works2
张扬

网友C:
我是WIN 8 64位系统,装不触摸屏GT Designer2软件打不开,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WIN 8系统兼容。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21.phONjU&id=19669542259

网友E:
改成R3位的啊,我就是WIN7 23位的

网友F:
旗舰版WIN7 64位 PLC装了

网友G:
GX Works2是可以装的,我的也是64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