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为什么我使用DTAN D0 D10,其中D0的值为60,结果D10是0.32,难道三菱FX2N的DTAN浮点运算是弧度制的?怎么样才是角度制的?
三角函数中tan 60°=1.732才是我想要的结果,有没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求教。谢谢!

网友A:
三菱FX2N的DTAN浮点运算是弧度制
  •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用角度乖以圆周率除以180后的值才正确的。如果角度是60度,那就是60*3.141259/180=1.047086 传送到D0    DTAN   D0    D10
  •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角度乖以圆周率除以180后的值才正确的。如果角度是60度,那就是60*3.141259/180=1.047086 传送到D0    DTAN   D0    D10

    2楼说得对,谢谢lijinniu。原来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C:
    也可以把函数的角度和对应值做个表格,直接编个子程序调用,省得运算。
  • 下载积分:+3(qq593276766) 这办法也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D:
    弧度=角度×π÷180    可以把这个公式编进程序里,这样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