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空调组装测试流水线的控制

楼主(2013-10-07):
如题,不明白的是 每项测试都有多个工位,检测结果有合格不合格,合格的进入下一测试,不合格的在相应位置剔除。是不是要用节拍控制,每走一个工位由一开关发出一节怕信号。有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很老的控制方案,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一楼,是要移位指令,但要有节拍呀?还有更先进的方案吗?愿闻其详。

网友B:
现在一般用移位指令.用工位开关给出信号,可以通过延时或移位来做.

网友C:
看看前辈的经验啊

楼主:
三楼说的对,工位有相应的开关,但工位开关只在有工件时动作,所以没法用来移位,能在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