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油缸直线伸缩机构,如何精确定位?

楼主(2013-10-07):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设计一种油缸直线伸缩机构,终点位置采用死挡铁定位,重复定位精度能否达到1mm?
如果不能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1MM的精度
要选什么材料

网友B:
可以采用一种电磁阀带闭气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要加直线传感器的,不然油缸的位置如何确定?依靠时间来控制,我觉得定位精度在1MM比较困难做到。
或者你使用脉冲控制的方式,发一定数量的脉冲,保证你的油缸行走的距离相等就有可能了,但是你的油压负载不能有大的冲击变动才行。

QQ:84818626

网友D:
应该可以的,不过最好安装个压力继电器,油缸接近死铁到达一定压后切断电磁铁!

网友E:
光栅尺吧。

网友F:
看精度,不一定要光栅,用电子尺也可以,

网友G:
多大的推力? 我们有丝杆直线伸缩机构,高精度定位。

网友H:
那得看用什么气缸.用直线伸缩精度达不到.用丝杆直线伸缩机构,精度高可以达到.

网友I:
油缸加定位块,没问题。老技术,没有PLC以前都这么做。

网友J:
加直线传感器吧

网友K(2014-01-25):
这个好解决,加装个精密编码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