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

楼主(2013-10-07):
有个工程应用,要把正负10VDC信号转换成脉冲频率信号,刚开始想要用三菱PLC搞一些,但成本太高了!
不知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有没有低成本的控制方案啊!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实现,你做的少了,成本也降不了多少。

网友B:
单片机的要有批量的才行,或者你会使用单片机的编程,在网上买个开发板的,成本大概100多点的价钱,这个的你还嫌贵的,就连开发板自己做,买万能板,买元器件回来自己焊,我估计成本大概在30-40元,但是这个的人力成本的我就估计不了了。
其实在网上搜搜仿三菱的PLC,就能找到你所需的要求,成本也就100多。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