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7):
向大家请教,MR-J3-100B用什么软件设置参数

楼主:
一台MR-J3-100B驱动器,故障显示30,想看看里面的参数,不知用什么软件,烦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用MR Configurator或者MR Configurator2,在三菱的MT WORKS里面包含了的,本站有分享的下载链接的。

网友B:
谢谢啊我也学习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C:
谢谢版主的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R Configurator或者MR Configurator2,在三菱的MT WORKS里面包含了的,本站有分享的下载链接的。
[attachment=112694]

请问版主,QP75能用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MR Configurator或者MR Configurator2,在三菱的MT WORKS里面包含了的,本站有分享的下载链接的。
[attachment=112694]

敢问版主的MR configurator2 是中文版的??家园里下载的是英文版滴。。。

网友A:
回答上面的两位的问题:
QP75是另外的软件GX Configurator-QP
MR configurator2 英文的原汁原味的好用,是自己汉化了看了下。

就是MT Developer也可以读取伺服的参数的。MT Developer本站有分享的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