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问题大师们帮个忙,先谢了

楼主(2013-10-08):
如图不知怎么被关了,怎么调出来

网友A:
点击后选择
下载积分:+5(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网友B:
右键点击菜单栏空白处,添加你需要的组件
下载积分:+5(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菜单处点鼠标右键,勾选你所需加载的模块,全部选定后在模式里存盘为你个人设置,以后可以直接打开你个人习惯的,临时加载的可随时选择

网友D:
在菜单处点鼠标右键,勾选你所需加载的模块,可以一个一个试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