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经常突然间全部没有输出

楼主(2013-10-08):
三菱2N经常突然间全部没有输出,然后设备就进入刚接通电源时的状态,请看程序43步到56步中间的是启动程序,X21启动
,X20是安全开关,外部是几个限位开关串联,请大家分析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没有程序强制复位M21,如果安全开关有问题的
话会有一个返回的动作,现在也没有,是直接停机

网友A:
你这样发过来,没有全套程序吗,有木有人机的呀
学者

网友B:
你的程序注释都没有,怎么去看啊!还有你确认你的PLC是OK的了吗!?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啊,查查程序啊,

楼主:
没有人机,程序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别的机器上都是用的一样的程序,而且也不是经常有,只是一天有那么五,六次也没有规律

楼主:
出问题的时候M21是OFF了,但是X20没有动作,大家分析一下M21 在什么情况下会OFF,程序不是我写的,没有注解,

网友D:
是不是安全开关有时瞬间动作了,
在安全的前提下,短接安全开关后观察一下

网友E:
PLC本身电路板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F:
我觉得是PLC硬件软故障,不好说。

网友G:
很有可能是PLC的电源部分出现瞬间短路,排查下电源部分。

网友H:
我遇引过三菱PLC控制的设备运行中自停,再重启又全OK,一天2.3次或5.6次 .后经检修是插件氧化所致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

网友I:
硬件的故障。

网友J:
换PLC试试

网友K:
不要想的太复杂,短接x20试试

楼主:
X20短接过了,PLC也拿别的机器的换过来了,不过我9楼说的有点道理,瞬时短路和断路是有可能让PLC停止输出的,也比较附合原理,因为其它的只要不断电源的情况下停机,机器都会有一个返回的动作,这个思路好,谢谢了,有空去查一下

网友L(2013-11-08):
我试过PLC输入点的螺丝松了震动时短路了电源和光电探头短路会是这样情况,你查查PLC电源输入和输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