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用过这个方法的指教下!!!!

楼主(2013-10-08):
FX3U的PLC 我不想用本身的3路脉冲输出控制伺服。 我想用485模块 通过MODBUS控制伺服。请问伺服驱动器选择什么控制模式??(我是用伺服定位的)那么CN1的和PLC的连线还连接吗???在线等!!!!

网友A:
伺服有通讯功能且满足速度要求可以的!

楼主:
我不是问可不可以???我问的是。。。。。

网友B:
我用过通讯定位,CN1控制连续,用的速度模式,若都用通讯的话,模式设置不重要。
通讯定位货点动操作只有试运行模式,手册上是说“用于确认伺服的动作。不能用于实际运行。”

网友C:
在这种模式下根本不用连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