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400plc与wincc的MPI通讯

楼主(2013-10-08):
请教大家,我用400PLC与wincc用mpi通讯,我上位机按有CP5611卡,我想请教大家,通讯电缆两个DP头是一个进一个出吗?那进的DP头是插在PLC那端吗?还有这个DP上的开关应怎么选择,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DP头上一个进一个出,进的DP头是插在PLC上.DP上的开关是终端电阻.若后面没有DP网络将DP上的开关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