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200系列PLC编程
俺是新手,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3-10-08):
西门子S200系列PLC编程
现在有一个程序需要,编写,请各位大侠指导下.。
要保存数据,按序号保存50组数据,每个序号对应一组数据;在读取时,要能够输入任何一个序号的时候可以调出相应的数据。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要保存数据:比如序号保存地址为VD10.当VD10等于1上升沿时用块传送指令保存第一组数据,当VD10等于2上升沿时保存第二组数据,如此类推;在读取时,当VD10等于1上升沿时用块传送指令将保存第一组数据调出.

网友B:
一定要在PLC中编程的话可以使用表指令或者自己使用间接寻址建立类似于数组的功能,如果上位机为触摸屏,那么可以使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PLC就无需编程了。
Good Luck~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过多次的尝试终于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2楼的间接寻址有试过,是可以做到的。表指令没有用过。配方功能可以的。1楼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是编程量太大了。
俺是新手,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现在就是想用间接寻址方式进行存储和调用,但就是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D:
指针寻址呀

俺是新手,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E:
学习了,呵呵
西门子S200系列PL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