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GT1555-QTBD-100,触摸屏上只有一个设备连接网络接口,如何实现下载

网友A:
用网线下载的话,设置好对应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和以太网下载端口都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啊,用网线下载的话,设置好对应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和以太网下载端口都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