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3-10-08):
跪求啊,各位大侠,我们公司有个送料机上的伺服电机,放着好好的第二天就不转了,后来我用手动试了试,发现手动时候只转小半圈就停止了,然后什么反应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啊,伺服型号是SGDM-50ADA
跪求啊,,,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大侠们,帮个忙啊

网友A:
对照说明书查看报警代码,

网友B:
看说明书或找销售商

网友C:
有报警查代码,再排除。
无代码,问厂家吧

网友D:
可能是卡死了,我遇见过,要换电机了,

网友E:
不带负载,试试电机转不转,还有可能就是PLC设置问题。

网友F:
可以用伺服控制器的软件对马达调试是否有问题,最好从伺服控制器处先了解是否有异常诸如报警之类,查当前代码,或历史代码,也可以看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