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摆弄的电箱布线,请大湿指导.

楼主(2013-10-08):
新手上路,请指导.....

网友A:
不错。开关电源位置好像不怎么好啊

网友B:
太垃圾了

网友C:
开关电源怎么不把它放在里面呢?用线槽整个包围起来不好看些嘛?
多谢指导..

网友D:
同意4楼看法

网友E:
PLC可以放下面 中间继电器可以放PLC右边 上面线槽切短点感觉会好 蛮不错的

网友F:
不应说“垃圾”,初学者,可算不错了,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宽度控制窄点,紧凑点会好看点。如果以后遇到有干扰的器件(变频器之类)时,要注意布线的合理性。
谢谢指导...

网友G:
作为新手不错,有待提高,不够丰满,有点象贪吃蛇

网友H:
引用楼主力辉机械于2013-10-08 16:50发表的 新手摆弄的电箱布线,请大湿指导. :
新手上路,请指导.....
发热元件放在上面,一定要注意。

QQ980347789

网友I:
开关电源应放在线槽里就好看了

网友J:
不错看上去挺规整

网友K:
开关电源位置好像不怎么好,放在里面把线槽全部订一圈

网友L:
开关电源位置应该横着放,放在下层线槽里面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M:
感觉很怀念呀

网友N:
1.下面的端子排 往上安装一点, 那里太紧凑了 ,到时接线不好接,但误时间 。
2.电器箱里的元件少, 可以选择一个小的电器箱好了。 紧凑才好看。

网友O:
电源开关上下反转如何,然后再往下移动少少。。。

网友P:
干嘛不用道轨?器件直接按上去,看着也整齐。

网友Q:
布局还需要改进!尺寸可以在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R:
开关电源选用卡轨式的要好一点

网友R:
开关电源选用卡轨式的要好一点,不错,新手嘛,慢慢来

网友S:
1、接线端子排下面不需要线槽,外面的电缆从填料函上来直接就可以接到端子排上
2、电气元件可以用导轨安装,直接往上卡很方便,楼主图片显示的元件除了开关电源都可以采用导轨安装形式
3、尺寸可以再紧凑一点
4、布局有待完善,开关电源可以放进来,线槽保持四周封闭,我个人觉得如果开关立起来安装(就是用最窄的那一面安装),所有的电气元件在一排上,这样只用上下左右四根线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