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用T30作为定时用,用D10作为定时时间,这个D10在触摸屏上调节,可是当我输入D10=10的时候,显示T30时间错误,为何呢,当输入9以下计时器的却是正常的?为何?

QQ:84818626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B:
数据类型选择16bit BCD

楼主:
BCD我知道,可是信捷的触摸屏没有16进制的BCD形式输入格式选择,有何方法解决?是我要在程序里面写程序转换?

QQ:84818626

网友C:
不懂  学过

网友D:
指令由TIM改为TIMX

网友E:
格式不对,触摸屏和PLC的数据类型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