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老屏维纶MT200D的编程线怎么做?

楼主(2013-10-08):
如图所示,就是这个触摸屏,触摸屏后面2个通信口,看手册说是下载程序用触摸屏后面这个RS232口,触摸屏的RS232口是母头,手里的USB转232的那头正好是公头,直接可以插上,我插上后传程序提示通信超时,难道还得用专门的编程线吗,编程线线序是怎么连接的?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A:
一般是2--3 3---2 5---5 。就可以了,不过这种屏不能上传程序的,如果里面有重要的程序需要备份的,需要打开看到里面的电路,看是存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PC端2--触摸屏3 PC端3--触摸屏2 PC端5--触摸屏5
做了这样一根线,貌似还是通信不上。怎么回事呢

网友B:
PC端7--触摸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