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理解的定位故障

楼主(2013-10-08):
这两天在调试一台新机,PLC是FX3U,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需要,伺服电机回原点后正向运行20MM。开始能正常运行,2小时后回原点后不能正向运行,监控发现程序是在回原点后在正向发脉冲,但伺服驱动器没接收到脉冲。此时如果正向点动,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可以的时候好象很吃力。但反向点动没有问题。接线没问题。问题放一晚上后,第二天一上班又能正常运行。运行2小时后又出现老问题。问题出在哪儿?谢谢大家!是遇到假货吗?

楼主:
机械没有卡死的问题

网友A:
检查线路,和伺服,以及干扰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一下那个2K的电阻,我也遇到过的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热心助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24V集电极输出到伺服脉冲要串一个2.2K电阻.不然就使用一段时间会上述问题,可能烧坏伺服.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atfree) 真诚感谢!

楼主:
接线分两种情况:一种要接2.2K电阻,一种不需要.
lvhonjun

网友D:
是不是定位指令重复启动了啊!
mythic

网友E:
是否速度寄存器被清零了?
或者参数设置很小?

网友F:
伺服的热稳定性?

网友G:
这个功能很容易实现的,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比如说你的回原点指令是不是还在接通,我之前也试过,程序扫描问题看看有没处理好。

网友H:
三楼正解!回声电阻,,,,

网友I:
机械阻力有点大,应将速度设定大一点。由于系统是开环的,伺服没有运动PLC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我刚刚遇到个类似的,和你差不多。我也是FX3U控制伺服电机,在程序里我设定电机在碰到限位开关后反向运行(工艺要求不是停止)。我们假设X1是正向运行开关,X2是方向运行开关。我打开X1,电机正向运行,直到碰到限位开关反向运行了,这是我关了X1,再打开X1的时候电机仍然是反向运行,不能正向运行了。后来仔细检查了程序,是因为程序里面限位开关置位了个中间继电器M,当你关掉X1的时候,M仍然是出于置位状态,所以当X1ON或者OFF的时候仍然电机反向。我就取了个X1和X2的下降沿,来复位中间继电器M。这样只要X1或者X2断电,中间继电器就马上复位了,再打开X1电机就继续正转了。

网友K:
看来一个是程序问题  一个是硬件 问题,按楼主所说,我开始觉得是硬件故障因为,楼主说了:2小时后回原点后不能正向运行。

要是程序问题 ,之前的2个小时也不应该正常呀?

至于24V的限流电阻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啥伺服驱动器,我只用过三菱的。三菱我用的几款,如果是集电极脉冲信

号,都不需要外加电阻限流,其他牌子的不清楚。

可要说硬件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正转点动有时不行,行的时候电机运行状态不对,反转点动却行。

要说负载问题,开始2个小时都可以呀?难道是机械设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某个机构热“抱死”了,而且是单向的,所以正转点动不动或者动的吃力,可要是机械过热卡死导致电机转

不动,伺服的话 一般都会报警呀。可是从你的描述,好像没有报警。

另外,你说过,出问题的时候,查看脉冲,PLC发出去脉冲了,但是伺服没收到,伺服没有收到脉冲,当然不转,脉冲丢失难道是干扰引起的?还是你的伺服插头质量问题接触不良?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L:
先排除机械故障,断开负载,再试

网友M:
接线的干扰检查,24V电源最好要独立的,用国产的小作坊做的伺服了,是假是真监控特寄存器数,或降低频率怎样,要是怀疑程序在出问题后单独编个手动正转反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