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触摸屏控制PLC

楼主(2013-10-08):
触摸屏和PLC之间是不是有相同的地址?否则通过按触摸屏咋能找到PLC的地址呢?

网友A:
触摸屏上的各种按钮图标设置的地址,要和PLC 内部地址联系,通讯正常,即可显示各图标按钮的状态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上的各种按钮图标设置的地址,要和PLC 内部地址联系,通讯正常,即可显示各图标按钮的状态数据。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触摸屏在与PLC通信之前就预装了与PLC通信软件,比如三菱GOT触摸屏,新屏先针对要连接的PLC型号预装OS,之后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只需将按钮开关的地址与PLC软元件对应即可。

网友D:
知道PLC内部寄存器地址位置,如果用Modbus协议的话,你可以用Modbus Poll工具读取到寄存器的地址!其次保证触摸屏和你的PLC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E:
触摸屏上的各种按钮图标设置的地址,要和PLC 内部地址联系,才能正常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