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50W高速变频器的转速不能到设定值?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3-10-08):
各位高人,有一台数控雕刻机,主轴在(变频器是三晶,最高转速24000转)无法到设定值,比如在控制器上设定速度为15000转,而变频器的面板显示只有12000转,无论是空转还是工作中,速度有时可以升到设定值,有时会相差很多。前一个月还好,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机床使用快3年了,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数控雕刻机一般多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转速,楼主不妨测量一下模拟电压值来做判断!

爱家爱china

网友B:
控制器是什么控制器?输出4-20MA的? 那你看看对应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的上限值和下限值是否正确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 计算一下就可以

网友C:
量一下数控输出的模拟电压,然后卡一下主轴电流,估计主轴差不多
请教,750W高速变频器的转速不能到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