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新下的SMART 1000的编辑软件,不能新建项目,郁闷啊,求助
附件是截图
非标设置,项目编程
控制元件,欢迎洽谈

网友A:
在创建WinCC flexible的新项目时,如果出现错误提示“Could not find file "C: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Caches \1.3.0.0_183.1 \Read \Template_zh-CN.tmp"”(找不到指定文件夹中的临时文件),可能是用运行优化大师或360卫士之类的系统工具清除垃圾文件时,自动删除了临时文件*.tmp引起的。
   将文件夹“C:\Documents and Settings \All Users \Application Data \Siemens AG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删除,然后重新创建Wincc flexible的项目。上述文件夹会在 flexible 软件再次启动时重新创建,就能创建WinCC flexible的新项目了。

楼主:
好像不是很一样呢,提示的不一样
非标设置,项目编程
控制元件,欢迎洽谈

网友B:
十分感谢。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