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频率设定不知那位有没有写好的程序,想看看。

楼主(2013-10-08):
我现有一台西门子CPU226和一台TD400,之前写过一段程序,下载到PLC里之后与电脑相联能够在电脑的超级终端中达到数据通信功能。因手上没有变频器与电机,我想用现有TD400写一段程序到PLC中,能够在TD400上输入频率,在电脑超级终端中看到数据的输出。后来写程序之后TD400中显示通讯错误,TD400中实数转换要用到那些程序。
如运行频率采用附表所示数据模式。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如那位高手有写好的程序可以发到我邮箱或加我。
569929443@qq.com
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是想用触摸屏,PLC控制变频器,方法有很多,触摸屏和变频器可直接通讯,也可以通过PLC发送数据帧来实现。你说的用电脑来监控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一起交流 QQ314713368

楼主:
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信的我真没见过,如果有的话意义也不大。我想用自由口通信,数据都是自己设定的,以帧的方式传送。

楼主:
QQ号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