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7-200 224PLC 和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3-10-09):
现公司有两台水处理设备分别为1号和2号 PLC分均为 CPU224 共用一台维纶触摸屏 1号设备PLC 程序可以正常读取下载 2号设备PLC和触摸屏能正常通讯 连接电脑确通讯异常 COM口我从1到3都试过 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加密状况?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是PLC连接电脑确通讯异常?下载时不要同时打开两个PLC软件.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RS485通讯格式导致跟电脑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