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回原点精度?

楼主(2013-10-09):
想问下大家,你们一般伺服马达做原点信号的传感器选择什么样的?精度一般多少啊?
以前用槽型光电传感器做原点信号没注意过,这次试用光纤头做传感器发现每次回原点重复性不怎么样

楼主:
没朋友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SEW 回原点精度100%,我用过

网友B:
为什么你不用伺服的Z相来做原点

网友C:
光纤有延时输出功能的,要注意了,选用什么零点开关主要是看工作环境,像机床可能用不来光电开关

网友D:
感应器不太重要,用Z相比较准啊!

网友E:
回原点速度是关键 还有是直接让驱动器回效果肯定好

网友F:
用伺服原点信号,即z信号,另外不要用传感器(光电,接近开关),用机械开关比较稳定,如行程开关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2013-11-08):
Z相比较精确些 如果对位置要求比较精确 你可以使用绝对值控制模式 这样就减少了回零造成的误差

网友H:
我一般有用机械开关,精度在2个μ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