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我现在有一个设备,供应标签的,我一排有5个标签,标签大小为10*10 ,我不想每个标签搞一个感应器,有没有感应器能一次都检测到5个标签,只要上面没有标签了,我就开始供应下5个标签。感应器安装位置只能安装在标签下面。开始我考虑用光幕感应器,但是很多都是一对的,需要上下都要安装,因为我要过来吸头吸走标签,所以不行。求解,有没有一种长条型的光电感应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ogreman于2013-10-09 11:16发表的 跪求标签检测感应器型号? :
我现在有一个设备,供应标签的,我一排有5个标签,标签大小为10*10 ,我不想每个标签搞一个感应器,有没有感应器能一次都检测到5个标签,只要上面没有标签了,我就开始供应下5个标签。感应器安装位置只能安装在标签下面。开始我考虑用光幕感应器,但是很多都是一对的,需要上下都要安装,因为我要过来吸头吸走标签,所以不行。求解

我听说欧姆龙视频检测器有这个功能

QQ980347789

网友B:
我曾做过一个设备,一排有3个标签,一个电眼检测控制一个伺服左右移动和一个伺服前进.

网友C:
欧姆龙或其他的图像检测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做过一个设备,一排有3个标签,一个电眼检测控制一个伺服左右移动和一个伺服前进.

你一个电眼检测几个标签,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欧姆龙视频检测器有这个功能

视觉的这些检测方法不考虑,太贵了点

网友D:
我也用过一种标签传感器 300多块  关键看你什么样子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过一种标签传感器 300多块  关键看你什么样子的标签

标签都是方方正正的,从5*5 到50都有,你能告诉我标签传感器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E:
看你的速度快不快了,不快有一些光电应该可以,单色标用,能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速度快不快了,不快有一些光电应该可以,单色标用,能检测到

能不能推荐一个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