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元件、三相异步电机一个(三角形运行)、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
现象;1;没接电机前接触器动作正常
      2;接上电机通电测试,接Y启动接触器吸合电机旋转,Y运行1S后接三角形接触器吸合、同时Y接触器断开(到这步按理说电机是应该切换成三星型运行了)电机无旋转,检查线路主电源有电无缺相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使电机从Y启动切换成三角启动就不旋转了呢
一般降压启动Y运行多久才切换至三角形启动比较合理

跪求前辈帮忙解惑

附三角形降压启动电路图
崇拜高手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有错误。
真诚感谢!  接线图纸是按另外一张图纸接线    控制电路确定没问题

网友B:
KM3的自锁触头搞错了
真是好人!  我都没注意看      实际接的不是这个图纸

网友B:
把KM2-K常开换成KM3-K常开才对。

网友C:
弄错了啊,兄弟把KM2-K常开换成KM3-K常开

网友B:
而且TM1有可能出现转换不可靠,因为你的KM3-K常闭串在TM1线圈回路上,接触器得电是先断常闭后合常开,这样就有可能出现KM3还没自锁就断开TM1,造成转换失败现象。
真诚感谢!能否给个可靠的图纸呢
这个图纸是临时做  实际接线不是按这个图纸做

网友D:
将电机接线调下方向
如何调   是电源对调  还是把绕组接线对调呢

网友E:
1   电机接线不正确    也就是说 电机线接错了   找清头尾线  。
2   不接电机线试一下  ,看看控制上有没有问题。
3  电压低  全压电流太大  电压低于线圈动做电压
4  时间继电器可时间长短可以跟据负载来调  如果负载重了 可以时间长一点  转起来了  在转全压 如果时间短了 你就会看到电流表的摆动非常大。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星三转换一般要7秒钟,我没看到你的图纸,控制线一般的人都会,但有一个地方容易出错,像你这情况的可能性挺大的,就是主电路接错了,在Y 型运转时是对的,但转换到三角形时就错了,也就是电机的六个线头并没有接成三角形
  • 下载积分:+1(你是最好的人)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崔心顺) 热心助人!
  • 追求卓越

网友G:
    星形转换成三角形示负载而定,按照理论完全不形。重载的要长,轻载的要短。一台37KW的风机要二十多秒钟。一台轻载的350KW的电机而只要3-5秒就可以了。

网友H:
    三角形运行时的接触器自锁触点是否接好

网友I:
    接线错误

网友J:
主回路的线接错了,有图就好了

网友K:
据我的经验多半是电机的6个线头接错了,仔细搞清楚。控制应当没什么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L:
元件、三相异步电机一个(三角形运行)、<交流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
难怪只能启动不能运转???????????
,,

网友M:
应该是相序搞错了吧!6个线头没有接成角形,所以会Y形转动角形不会动的情况的!

网友N:
最好不要用图纸,自己想想着接最好,最实际
光军

网友O:
电机六条线组合错了,没组成三角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P:
三个电极对下三绕组端子不能同时接通,通了就不对了

网友Q:
接三角型的接触器实际上起到电动机接线端连接片的作用查一下接的对不对
lizhihua

网友R:
没有看到你的电路图

网友S:
我网上找的图纸,害人呀,跟你说的情况一样,图纸原理看上去没问题。有点学院派。

网友T:
时间继电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