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到一个问题、
关于PLC  M8002  DMOV D130  D8140
                  M8000 DMOV D8140 D130
在断电的情况下。
PLC上电、通过M8002初始脉冲数据传送D130 到D8140
但是、、现在遇到情况是。
在监控状态下、监控到M8000 DMOV D8140 D130    .
M8140=10000     D130= 10000
两个数据是相等的
但突然断线。相当于PLC  上220交流断开。
在等个10分钟 PLC 上220交流电源、
会发现数据 M8002 DMOV D130 D8140
D130的数据变成了5000
很郁闷。。。这是为啥???

额。这个是伺服电机驱动设备。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D8140是Y0的输出脉冲数。上电后就把Y0的脉冲送到了D130

网友B:
d8140的数是实时变化的,根y0发的脉冲一致

网友C:
有个问题,D130不是断电保持的啊,

网友D:
我的看法不是数据丢失。D8141 D8140 是Y0输出脉冲累计或当前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D130不是断电保持的啊,

同意3楼的说法,换个掉电保存的数据寄存器,不过当你停电后伺服位置人为改变了,这个转存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还是建议开机回原点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D130不是断电保持的啊,

1N型号的从D128-D7999都是断电保存的。
lvhonjun

网友F:
你的PLC是假货吧!

网友G:
对冒牌的就是这样,掌握了还挺好用,我也遇到这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