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与热继电器

楼主(2013-10-09):
断路器与热继电器都是过流保护元件,
断路器过流时能在一瞬间跳开切断电源,
热继电器是元件长时间过流,导致发元件发热跳开,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也能瞬时跳开,
请问断路器能不能代替热继电器

网友A:
带热脱扣的断路器的热脱扣整定值误差较大。热继电器也是热脱扣,但其热脱扣整定值误差很小。
断路器有灭弧系统,可以安全切断电路,同时对线路进行短路保护。
断路器电流值固定,热继电器一般都可调电流值。
一般只用断路器进行短路保护,热继电器用来对电机的过载保护

网友B:
断路继电器也有很多种类,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漏电类 的肯定不能用来转换热继电器,原理都不一样,功能不一样,会失效的,你要是这样换,直接换个闸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人尽其才, 物尺其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尽其才, 物尺其用!

网友E:
热继是和接触器配合使用的,功能不同,否则要那么多种元器件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