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箱问题?

楼主(2013-10-09):
主钩用的调速绕线异部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阻箱有沙沙的异响,有时候还冒烟是什么问题呢温度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做好清洁和散热。

网友B:
新的电阻箱是正常的,用几个月后把电阻的所有螺丝全部拧紧,是塔吊上的电阻吧

网友C:
检察下有没有接触不良处
迈翔

网友D:
新品时有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怎么判断有没有接地或短路。是龙门吊用的

网友E:
电阻箱还是第一次听,专业一点,应该叫负载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