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选择

楼主(2013-10-09):
电机三相,380伏,50HZ,315KW,旧接触器CJ40-800/1000,AC220V坏了, 库房只有CJ40-630/1000,AC380V,运行电流598A,可以更换并长期安全运行吗?

网友A:
电流小了 但是后面这个接触器电压不一样啊

网友B:
你是不是电工啊,问这种问题

网友C:
可以用,线圈启动电压要改一下,但是要注意的是发热情况怎么样 ?就是负载大了会引起触头发热的。再不要频繁启动。

楼主:
我是个老电工,所以有高人要我解决不好解决的问题。
电机额定电流是657A。

网友D:
一个是220的线圈,一个是380的线圈,

网友E:
用没事,像我们厂不坏事的话还不好了,
学者

楼主:
哎,一切要在掌握之中最好,
在家园问大家是说发热可以承受吗?有人冒险用过否。

网友F:
不行吧,电流小的了

楼主:
没别的选择,昨天已投入运行,加强观察吧

肥仔米

网友G(2013-11-08):
怎么是一个接触器接一个电机呢

网友H:
315KW 难道是直接启动的吗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