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开这个块能块的密码

楼主(2013-10-09):
这个功能块密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开啊?求各位大哥帮忙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分级捡砖机(从站1#机).rar

网友A:
什么软件程序啊

网友B:
CX-P的
[attachment=112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P的
[attachment=112800]
[attachment=112801]
什么密码啊,你是怎样解开的??可否教我方法??

网友C:
会解密的说下方法 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看图,这个就是你的功能块的真实密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调取色号,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F(2013-11-09):
下个灰色按钮突破器,开启后,右键功能块-属性-保护-设置,输入随自己喜欢的密码,确定后就变成你自己设好的了,分分钟搞定!~

网友G:
又学习了
向灰哥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