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欧姆龙CPM2AH -60 的PLC现在接了两个扩展模块8ER,写了个测试程序,可第二个扩展模块没有输出,请懂这个的朋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程序的地址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两个模块我互换了,现象一样
谢谢大家的帮助,两个扩展模块是CPM1A-8ER 是输出模块,现在第二个模块还是没有输出,互换也还是后一个模块没有输出,我其实只需要一个模块就够用,加两个模块是做个试验,可试验失败

楼主:
我的帖子沉了,欧姆龙的高手出来帮我呀

网友A:
引用楼主qrklove于2013-10-09 16:36发表的 欧姆龙扩展程序 :
欧姆龙CPM2AH -60 的PLC现在接了两个扩展模块8ER,写了个测试程序,可第二个扩展模块没有输出,请懂这个的朋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程序的地址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两个模块我互换了,现象一样

下载以后、关机、在开机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B:
两个扩展模块8ER,地址设置了吗?
你没写模块型号,我不知道你的模块是不是要手动设置地址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你是怎么判断有没有输出,不要看模块上的灯,模块上的灯要接线后才能亮

判断有没有输出首先要监控程序

网友D:
输出模块地址是100.00开始,一直按101.00 ,102.00 ,103.00,104.00排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103.00,第四个是104.00

网友E:
楼主的地址不错。扩展应该自动识别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两个扩展模块是CPM1A-8ER 是输出模块,现在第二个模块还是没有输出,互换也还是后一个模块没有输出,我其实只需要一个模块就够用,加两个模块是做个试验,可试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