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如题,昆仑屏串口可以同时走PPI和MODBUS协议吗?都是RS485,我想用屏和从站走RTU通信,又和200PLC通信,可是昆仑屏就一个串口,怎么办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应该?真是蛋疼

网友B:
请问,能给我一份昆仑TPC7062KS的手册吗,急用,谢谢
官网有啊

网友C:
可以的
明确的给你了是两个串口
自己买触摸屏就有的。
荀工,你的意思是两个串口整合在一起了,要是物理接口不一样行不行,像RS485和RS232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224xpPLC有两个口一个走PPI和触摸屏一个走MODBU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4xpPLC有两个口一个走PPI和触摸屏一个走MODBUS

6楼正解,如果只有一个RS485是不能同时连西门子200和其他MODBUS 设备的,如果你触摸屏只有一个RS485口的话就像6楼一样用PLC的另一个口去和MODBUS通讯吧。QQ交流314713368

网友F:
同一个串口不能同时支持2种不同种类的协议。

网友C:
引用楼主狼堡于2013-10-09 18:39发表的 昆仑屏串口可以同时走PPI和MODBUS协议吗 :
如题,昆仑屏串口可以同时走PPI和MODBUS协议吗?都是RS485,我想用屏和从站走RTU通信,又和200PLC通信,可是昆仑屏就一个串口,怎么办

com0——232口是235脚  com1 ——485 7 8脚 至于你要社么协议,自己在设备管理中组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多谢,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串口不能同时支持2种不同种类的协议。

海为PLC就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