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说起来也很惭愧啊,自从来了亲戚开的厂就一直不爽,工厂里的电线是一塌糊涂,到处乱搭,其中我也改了一些地方,不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跟厂长(也是我的亲戚)说了,他说能用就可以。不过直到今天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才发觉事态的严重性,工厂里有一台要用到加热的设备,这两天总是电热管接头氧化,导致碰壳,漏电,其中开机的师傅有两人被电。在换加热管的时候我跟他说,要不每个加热管的空开换成漏电保护开关,被他否定了,理由要花几百块,他不干,没办法,哎。好了我说工人师傅说用好的加热管,他也不干。事情到此为止,牢骚发完了,说正事,就是这台机器只是接了个保护接地线,没有保护接零线,他妈的,这厂里就没有接地线。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变压器二次侧的零线接到他做保护接地线上,变成中性点接地的保护接零,可以起到保护接零的作用吗?还有就是中性点接地的保护接零保护好些,还是像他这样中性点不接地的保护接地保护好些。忘赐教,好郁闷啊。

网友A:
零地分开。加装漏电开关。不然别干了,迟早出事你跑不了。

网友B:
如接漏电开关,零地分开,如接空气开关(必须),需主零线作接地(不受开关控制),线径可比相线小一号。
其实不管是空开和漏保,零地都是要分开的。他现在机器上接了一天地线到配电室去,我现在只是像把变压器二次侧的零线和他接的地线接在一起都接在接地体上,组成一个中性点接地系统,是否可行

楼主:
我想说的是变压器二次侧零线和地线本来就是接一起,并和接地体接一起的,走线是分开走的,一个当工作零线,一个当保护零线用的。不是吗,敬请赐教。

楼主:
手机太慢了没法评分,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帮助,分后面给大家加上

网友C:
你这种接线是三相四线制,不是三相五线制的(零地分开),保护接零是属短路保护不带电体接零,发生故障会产生闪爆造成整个系统跳闸,保护接地是漏电保护不带电体接地,几十毫安电流就跳开保护开关,安全高,总闸不会跳的。
在配电室零线和地线不是在一起的吗,出来后各自目的不同,一个做工作零线用,一个做保护零线用吗?

网友D:
回4楼以上的问题
你的做法是允许的。时间久了,这个有一个配电房变压器的标准的,具体叫什么系统忘了,网上搜搜。
这个应该是tn-s系统吧,其实零线和地线在配电室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只不过出来后,各自目的不同而已。

网友E:
若再不改进赶紧走人。

网友F: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电热器的控制开关要合适,电热器有故障控制开关就得跳,不然对上一级供电电源有影响

网友G:
我单位也有大量进口和国产的加热设备大都使用了保护接地线和保护接零线,没见过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变压器二次侧零线和地线本来就是接一起,并和接地体接一起的,走线是分开走的,一个当工作零线,一个当保护零线用的。不是吗,敬请赐教。

那个地区的供电部门如此安装的?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
你仔细看变电所的柜子(柜子是保护接地)与零线是分开的.
  如果是小型的落天变压器都是采用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这种系统逐渐淘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变压器二次侧零线和地线本来就是接一起,并和接地体接一起的,走线是分开走的,一个当工作零线,一个当保护零线用的。不是吗,敬请赐教。

对于配电电力变压器二次侧,接法是Y0,输出ABC三相和中性线O,方便用户使用不同电压等级。
将中性线与接地体相联接,这根线就变成零线了,它与ABC三相相线(也叫火线)一起输出供用户使用,这种供电方式叫三相四线制。
它对变压器处的接地体接地电阻有基本要求,<4Ω。对各段零线线径也有规定。
用一导线将用电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零线联接在一起叫保护接零,发生意外时可使供电开关跳闸从而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需要使用220V的用电设备的零线是工作零线。
..............
  • 下载积分:+1(catfree)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D:
关键一个零与地的概念绝对要分清,至于楼主说的给电加热器安装漏电保护器一事,我建议还是合理选择开关,按规定正确安装接地线。(不建议安装漏电保护器)
题外话,人家要说让人家去说吧,只要有我存在,这事就得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慢慢尊重你的。这个威信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