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程序下载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10-09):
s7-200plc的程序下载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现在用的不是原装的usb-ppi下载线,所以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为什么我插上usb-ppi电缆在电脑上(另一端也插在plc上,plc已上电),电脑没有任何反应(电缆绝对是好的),我手动安装上了驱动程序,但是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任何反应。
请大家指点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什么操作系统?在PC/PG的通讯设置里面,能否正确设置和扫描到PLC?

网友B:
你看设备管理器上面的驱动是不是有个?号,按你所描述的肯定是驱动没装好,正常如果装好的话,一插数据线设备管理器中就显示该驱动

网友C:
同楼上两位说法

网友D:
各位大神,有没有安装的驱动,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QQ,501260868

网友E:
驱动没有装好啊,重新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