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网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09):
有一组设备6个变频器合计50KW,每次启动时就严重干扰了220V调速电机的正常运行,请教该如何解决?我一经试过加控制变压器解决问题,还有其他别的方法吗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设备没接地,要么接地线不够粗!

网友B:
地线单独埋设一根,跟电网分开,效果会好点。

网友C:
不是地线问题,是变频器在工作时谐波干扰!
很难解决
1、变频器前面加装电抗器
2、在二相设备的电源上,净化。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整流部分产生的谐波污染

网友E:
变频器在工作时谐波干扰!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220V加磁环可能会好点,但问题不一定能解决,这问题挺麻烦的

网友F:
把变频器和变频器到电机的线屏蔽后接地,如果220V的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