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请指教

楼主(2013-10-10):
在编写sfc步进梯形图的时候,有一个程序初始步
ld m8002
set s0
s0这个初始状态具体含义是什么,应该怎样利用。谢谢指教,小弟刚刚开始学plc,见笑了哈

网友A:
SFC必须有一个初始步

网友B:
set s0
跟SET M0 原理差不多的。
开机后,PLC第一次扫描 S0置位

网友C:
就是步进的开始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