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亚洲版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0):
在用WINCC时,不小心把界面点成英文的的,然后改中文改不回来,求解决办法。点TOOLS中的language选择中文没有用

网友A:
如果破解时是修改文件名的,就将文件名更改回原文件名;如果是采用替换文件的,就将原文件放回去.............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